MS-16P711.051123

楼主(2023-09-03):
MS-16P71 1.0  51123降压控制器换上去 一个小时左右就烧  各路电压正常 好了几天  查不出原因

网友:
用示波器测

网友:
这个 换上去就发烫

网友A:
发烫就是问题,这个51123芯片不会发烫的,一般烫都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就是问题,这个51123芯片不会发烫的,一般烫都是有短路,

拆了查电路没有短路  换上去也是  待机也是 可是点亮1小时左右就烧  查不到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