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通病【LA-7912p】

楼主(2023-09-03):
LA-7912p,Acer通病3.3/5V 电容毛病

直接更换两个330的解决,

这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A:
厉害 好像宏基的电脑 特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好像宏基的电脑 特喜欢坏

是的,无待机换了就好

网友:
是的这个事通病啊

网友:
这机无待机都会考虑先换了这两个东西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个通病来得有点晚 老机器很少修到了

网友:
学习中,总是有高人指点。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了能用上

网友B:
不说啥问题,不开机,掉电?

网友:
滤波不良 ...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啥问题,不开机,掉电?

没有待机电压 3.3V   5v

网友(2023-11-01):
老通病了 修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