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联想Y9000P的机子,少了一个芯片

楼主(2023-09-03):
有哪位老铁有主板图片,帮忙看一下,感谢了

网友:
图中UB1 UB2的位置,我看了图纸,显示CO-LAY的电路,好像是说叠焊盘设计,图纸中有两个芯片都可以用在这个位置,但不知道用哪一个

网友:
知道的说一下,感谢!!

网友A:
有图纸就好找了 你发下那芯片的型号给淘宝卖芯片的他们都跟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好找了 你发下那芯片的型号给淘宝卖芯片的他们都跟你说的

图纸当中这个位置有两个芯片,不知道实际用哪一个

网友:
本来就没有的吧

网友:
有的,论坛帖子里有一个照片,但是看不清芯片丝印

网友:
找主板高清图片看下

网友:
是不是运放大器

网友:
spi怎么成运算放大器呢?

网友:
是bios 芯片,你去找一下bios大小就知道了,一个是8M,一个是32m

网友:
找淘宝买一个图纸!

网友:
下面芯片表示的是最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