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SI触发一会才上电

楼主(2023-09-03):
            这主板故障非常奇葩。触发一会才上电。大概4秒左右才上电。但是这故障现象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只是偶尔出现。当故障出现时测量发现没有5VDUAL,也就没有3VDUAL,更加不可能有O_-RSMRST。继续测量发现IO 46脚 5VAUX_SW为高电平4.6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V。触发后才变为高电平。现在没有触发就已经是高电平不正常。有网友知道 5VAUX_SW产生的条件吗。测量IO的待机条件33脚IT_VCCH为3.3V正常,53脚N_PCH_DPWROK 为3.3V正常,4脚VREF_25为2.42V应该正常。更换IO故障依旧。没有头绪。为什么5VAUX_SW为高电平。没有O_-RSMRST居然还能上电,上电后5VDUAL、O_-RSMRST全部有了,亮机后主动关机,5VDUAL、3VDUAL、O_-RSMRST全部消失。但是居然还能触发点亮。

网友:
查原理图,追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5VAUX_SW是IO控制的,待机时0V,上电后4.6V。与南桥无关,IO已经更换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
是桥还是I/O,

网友: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2023-12-26):
我也修到一块GA-Z270-HD3  REV :  1.0主板,故障是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电压:
Q4 1脚3VDUAL :0V(正常3.3V)
Q4  3脚5VDUAL:0V(正常5V)
Q31  1脚P_EN=5VAUX_SW :4.65V(正常待机0V,触发4.65V)
IT8686E  46脚 5VAUX_SW:4.65V (正常待机0V,触发4.65V)
IT8686E  53脚 N_PCH_DPWROK=DPWROK:3.3V

分析:理论是当IT8686E  53脚 N_PCH_DPWROK=DPWROK为3.3V时,会拉低IT8686E  46脚 5VAUX_SW和Q31  1脚P_EN=5VAUX_SW为0V产生5VDUAL‘3VDUAL。。。但现在为3.3V呀也没拉低啊,我是这样操作的更换CMOS电池就OK了,更换COMS电池后5VAUX_SW就变为0V了,也能触发进系统了没换IT868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