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85触发时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03):
各位大大们,小弟有个疑问,请不吝赐教,谢谢。

图纸软件中找的一个技嘉B85M-HD3 的时序图,以往资料是告诉我们触发电路的时序应该是先出-PWRBTSW 到IO,后IO发出O_PWRBTSW到PCH请求上电,PCH接收到请求后发出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再取拉低ATX电源绿线。
可是上图的序列5→6→7→8→9让我看不明白,为何SLP_S3信号在第七步之前?表明按下按钮之前(触发之前,也就是待机时候)就已经让IO收到了SLP_S3高电平,这让我理解不了。希望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按照本人理解触发时序应该是:7→8→5→6→9

网友A:
slp-s3是低电平触发,一开始是高电平  pwbtn  是拉低一次  触发   触发以后保持高电平。图上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s3是低电平触发,一开始是高电平  pwbtn  是拉低一次  触发   触发以后保持高电平。图上没毛病

待机状态就是高电平?3.3v

网友:
图纸还是要研究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