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3pro重置cpu后花屏,

楼主(2023-09-03):
小新13pro重置cpu后 花屏,过log黑屏,再三测试,重置了两遍确定问题,不加电池的事,加上电池开机一点事没有,附送上cpu周边和背部的高清图,跟点位图上有点不一样,已经标出

网友:
和我维修的一样,只接电源,开机读硬盘就花屏,接电池没事,接电池加电源也没事。

网友A:
如果电池失效,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失效,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个没试过

网友(2023-10-17):
今天我也遇到了,幸亏看到了这个帖子,不然弯路走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
幸亏看到这个帖子,我也今天CPU重植了两次都是读硬盘就花屏,看到这个帖子赶紧插上电池一试还真进系统了,烤鸡测试下看看效果吧,要不是看到这个帖子我都打算退机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