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8不开机

楼主(2023-09-03):
接到一台战神Z8  板号6-77-NH50DP00  各电感无短路,插电待机13mA,测3.3V正常,按开机键上电到49mA,5V,1.05V,1.8V出来了。内存显卡CPU无供电,换了G5616B,内存供电还是不出,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每短路 那肯定是触发信号不全,测一下显卡 CPU 供电芯片的 工作条件吧

网友:
按时序来,一般先修CPU供电吧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我在查下

网友A:
电流是不是在0.8左右 是的话就去主板背面找pr42这个电阻 有一头是1.2v超过1.2v就捡钱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不是在0.8左右 是的话就去主板背面找pr42这个电阻 有一头是1.2v超过1.2v就捡钱成功

电流41mA,缺供电掉电,VDD5出来几秒就没了

网友C:
测slp信号是否发出,不出slp信号的话,换桥试试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slp信号是否发出,不出slp信号的话,换桥试试

是这个信号有,按开机键有1.5V输出

网友:
我遇到一台这样的,换EC好了

网友:
桥坏的我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换桥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2.5V_PG起来了吗?

网友:
s3 s4 信号出了吗

网友:
内存开启没有,

网友:
不出SLP的话,直接换桥....我有部分机器是加焊好的.....

网友:
s3 s4桥发出了吗  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yugyufgyugyugu

长安长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41mA,缺供电掉电,VDD5出来几秒就没了

这是那里的问题呢?遇到雷神的笔记本相似的故障

网友:
内存供电应该是出,一瞬间被拉低了大概率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