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修好了一张显卡,但是有一个

楼主(2023-09-03):
我那个修好了一张显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m.2转PCie,pcie上有外接供电,然后可以正常点亮,可以识别.
用那个Pci e延长线,pcie没有外接供电,然后就点不亮了,不识别
卡是技嘉p106-100
显卡
点不亮
不识别
window

网友:
延长线可能影响数据准确性吧

网友:
线长,信号会丢失

网友:
阻抗匹配有问题吧

网友:
我用其他显卡试了能点亮,用pcie延长线。我直接插到pcie接口上,其他卡有点亮,这张卡点不亮。

网友:
换线试一下,用原来的延长线,也许哪个地方正好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