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G 板号DAZQSAMB6E1掉电维修

楼主(2023-09-03):
宏基 E1-471G 板号DAZQSAMB6E1掉电维修
同行的机器,说刚开始是开机能显示,进系统后就断电,后面试多几次连开机都没有反应了
到手的确是开机没有反应,拆掉大电池后,能上电,但开机风扇会狂转后一会就断电,能再次上电,试了十几次开机,偶尔出现开机显示没有进系统就断电,之后再开就会风扇狂转。
     于是拆开,裸板一样,电流到了1.2左右,不显示就掉电,这机型号以前修过不少,都是待机IC 3和5V待机电容出问题会,还有那个15V,电压偏低会这样,于时首先把待机电容换后还是一样,后搜了一下这板,掉电真的不少,有说温控Q14  找到板, 断开还是一样,有的说是加CPU供电电容,于时加了两个,一样情况。有点遇到显卡问题,于时又断电独显供电,一样的情况,看来都不是这些问题。
    后搜到一个贴说,说PQ60转换电压,
因为弄了这些,裸板都是到0.5左右就掉电,
于时测了一下PQ60 一边是5V待机,另一边只有2.5V,看来不正常,查PQ60 4脚只有1.2V左右,看来不正常, 直接查PQ28  查S5-ON 电压正常3.3V, 3脚却没有拉低一直是1.2V,看来就是它了,找了一个换后,开机电流上去了,原来那个电源灯都是没有那么亮的,暗暗的,现在非常之亮,于是把显卡电感弄回去,接上屏,正常显示,经过几次开关机都正常,看来就是PQ28 不导通,导致后极电压转换电压不足引起的掉电。
最后附上刷正常亮机的BIOS E1-471G DAZQSAMB6F1 PCH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论坛的有些帖子还是很有用的好经验,好帖子!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水平不错 有耐心

网友:
修机先诳论坛,会有惊喜

网友:
还是要多逛论坛有好处

网友:
现在ACER修的少了,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2023-10-13):
我手里也有一台,也是刚开始能启动,用久了点就自动关机,再开就掉电。一会拆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