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220死活不出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3-09-03):
这个是HP 主板CPU供电NCP81220  EN VCC 都正常,就是没CPU电压。有哪位大神遇到。还有哪个脚要查的

网友:
用示波器来测是芯片是保护了,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A(2023-10-11):
我有台也不出供电,开启供电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也不出供电,开启供电都正常

解决没有,我也有一台他一毛一样。有供电有开启,就是不出cpu电压。DRON瞬间有然后没了

网友:
坛内有人发了NCP81220的说明书,内含上电时序:

网友:
遇到个一样vcc和en好的,cpu没电,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2023-12-08):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一台联想也是vcc和en都有不出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没有,我也有一台他一毛一样。有供电有开启,就是不出cpu电压。DRON瞬间有然后没了

你的修好了吗我碰到个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CPU不对,上个6代的试试。Dell和HP的老H110就是这个尿性

网友:
VCC,EN,加焊,不行换.还不行, 找81120PDF,按时序查. 外围电阻.

网友:
后级辅助供电芯片有反馈。处理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