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P8H61-M-LX3-R2.0 版本号V2.01 不过内存

楼主(2023-09-03):
搞了好久,内存槽的3.3V 0.75V 时钟电压3.3V 数据电压3.3V 这些都有,就是忘记量波形了。。直接进入正题:P8H61-M-LX3-R2.0 版本号V2.01 不过内存

最好发现这个地方(图纸标识CS6)断线。。。导致时钟信号过不到三极端SQ19那边,和内存槽那边 所以开机报警内存。。。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绿色圈的地方就是断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绿色圈的地方就是断线的吗?

嗯,是的,焊点根部腐蚀断线

网友:
这线路信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积分怎来啊

网友:
这个板子也是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