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新款小新14,板号:LA-M071P

楼主(2023-09-03):
机器同行送来的时候当场点了下 不加电,电流表0.055 因为有外部Type-C转接 ,之后同事拿过去拆开,

具体型号我也没看,只知道 银色的 好像是小新14 新款的。板号:LA-M071P  这个板子啥资料都没有,就是这么刺激

到我这里只有主板了,迅速排除 主板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

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

在测量CPU上管电容的时候,发现短路。 手上没图纸,看着电流检测电阻确实没短路 对地阻值 600欧。

去球吧,不研究,迅速解决问题才是王道,等图纸出来再研究,

拿出烧机打法,对着电容就烧,发现CPU 转换芯片发烫,拆下来之后测量上管电压不短了。

插电流表直接开机,电流刷刷的跑,但是不显示,放下定芯片,

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芯片到了,焊上之后直接秒杀。

换过芯片之后的插曲是:机器第一次上电需要64秒。中间最大电流 2.630A 随后迅速下降到0.650A

之后亮机、 亮机之后按开关 关机,  再次开机5秒亮机,

这是下班赶出来的装机图。

总结CPU 芯片短路 。造成20V电压短路,引起无公共点电压,待机

网友:
支持,过来学习经验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应该是type-c前端的。 公共点 还是短路的

网友:
小白默默学习,思路总是跟不上。

网友:
这技术牛逼的

网友:
可以去买彩票了,这运气真好。

网友:
能亮说明你的运气是真的不错 这个烧一般都烧CPU

网友A:
一般cpu供电短路的 基本连CPU 一起带走。

网友B:
各个电感阻值正常,怎么想到去测CPU上管电容的,CPU的电感短路吗,没跟上你思路

网友C:
CPU既然没有坏                         奇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个电感阻值正常,怎么想到去测CPU上管电容的,CPU的电感短路吗,没跟上你思路

这个不是传统的MOS管,是芯片样式的,进主供电,芯片转换输出CPU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既然没有坏                         奇迹啊

就是这么刺激,我都做好CPU坏的准备了

网友:
这款用的是低温锡吗

网友:
就怕U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cpu供电短路的 基本连CPU 一起带走。

我这几天修过两台CPU电压短路,但是CPU没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么刺激,我都做好CPU坏的准备了

昨天遇见个神舟战神,10代I7,板载U  U供电一体式芯片烧糊成碳粉了,直接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