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HP 280 pro G2 MT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楼主(2023-09-03):
HP 280 pro G2 MT品牌台式电脑
主板型号:2B5E
该主板没有图纸资料,根据类似芯片组电路结合跑线路写出时序供参考。

100 Series/C230 Series 芯片组 Family - A143
这个是英特尔H110芯片组主板,采用1151针脚,第六代平台主板,可以支持i3 6100双核四线,i5 6500四核四线,i7 6700四核八线,等等CPU
采用该芯片组的有:
LENOVO M4650-D003 IH110MS MS-7963
华硕 H110M-K

内部芯片
IT8625E IO芯片 与开机有关
IT8893E PCI芯片
RT3607CE 电源管理芯片
AOZ1266QI-01电源管理芯片(标记/丝印/代码/打字:Z1266QI1厂家: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s封装:QFN-23)
RT6211BHGE电源管理芯片(丝印39=12S),+5VSB_ATX转+3VSB_ATX
声卡芯片ALC221
网卡芯片RTL8111GN

HP 280 pro G2 MT(版号FX-ISL-1)
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红色字为LENOVOM4650-D003 IH110MS MS-7963 MS-17963 VER1.0电路图中得元件序号,蓝色字为AsusH110M-D D3 Rev1.01电路图中元件序号,如该电路板上标SIO,而IH110MS电路图标U33,则用SIO(U33)表示。
1、没插电源前,由 3V 纽扣电池BAT1过电阻 R133(1K)产生 VBAT,VBAT 过双二极管D1 产生+VBAT,送到 SIO(U33)芯片(IT8625E)的 66(VBAT)脚;
+VBAT又给桥的BA22(VCCRTC)脚 RTC 电路供电。
2、+VBAT经过电阻R126、D86,给桥的 BB10(SRTCRST_N)提供高电平SRTCRST#。
3、桥给晶振Y5(Y1)供电,晶振Y5(Y1)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的BC9脚(RTCX1)、BD10脚(RTCX2)。
4、插入ATX_PWR电源,紫色线输出+5VSB_ATX。
5、+5VSB_ATX经PU390(丝印39=12S)RT6211BHGE的1脚入转换后从3脚输出+3VSB_ATX。
①+3VSB_ATX 送到SIO U33(IT8625E)的1(3VSB-1)脚和32(3VSB-2)脚,以及SIO的96(AVCC3)脚,为SIO提供待机供电;
②+3VSB_ATX电过0欧电阻OR764OR765以及OR760产生+3VSB主待机电压,供给PCH的VCCPRIM_3P3引脚及其它引脚。
③+3VSB过0欧电阻SR67后改名为+3VSB_HDA,为PCH的BA15(VCCHDA)脚供电。
④同时+3VSB_ATX、+3VSB过0欧电阻O1R81O1R80后重命名为+3VSB_ADV,为PCH提供深度睡眠(VCCDSW_3p3_1和_2)待机供电。
⑤+3VSB_ATX、+3VSB还过0欧电阻L1R88L1R89后重命名为+3VSB_LAN1给网卡芯片LU1 U39(RTL8111GN)的AVDD33引脚供电。
PQ601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
6、SIO U33(IT8625E)检测到电压正常后,从21脚DPWROK/GP23发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信号SIO_DPWROK,经0R电阻R878改名PCH_DPWROK,给到桥的AV11(DSW_PWROK)脚。
桥从BB13( SLP_SUS_N)脚发出SLP_SUS#。
①经0欧电阻O1R74,送到SIO芯片(IT8625E)的3(SLP_SUS#/GP63)脚。
②控制SQ35SQ36的导通,将+3VSB转换成+3V_SPI,提供给PCH的VCCSPI引脚。
③P_+1.0V_A_EN_10是由5VSB经PR713PR717分压产生,送到PU36017(AOZ1266QI-01)PU704(NB671LBGQ)的供电及EN脚,产生1V待机电压+1V0_PCH,给桥的VCCCLK引脚及VCCMPHYGT_1P0引脚供电。PU36017(AOZ1266QI-01)PU704(NB671LBGQ)控制产生+1.0V_A供电。为PCH的VCCPRIM_1P0提供待机供电。
7、SIO芯片U33(IT8625E)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从82脚(RSMRST#/GP55)发出O_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到桥的BA11(RSMRST_N)引脚。
O_RSMRST#过0Ohm电阻SR80后与S_DPWROK连到了一起。
O_RSMRST#接PD701正极3脚,PU36017(AOZ1266QI-01)PU704(NB671LBGQ)的PG脚输出P_+1.0V_A_PG_10接PD701的负极2脚,S_SLP_SUS#接PD701的负极1脚,若有一个为低电平,则O_RSMRST#就会为低电平。
8、用户按下面板PWRSW+上的开关,产生3.3V_0V_3.3V 跳变的信号PSIN#,经F_PANEL送到了SIO芯片U33(IT8625E)的72(PANSWH#)脚。
9、SIO芯片U33(IT8625E)从69(PWRON#)发出3.3V_0V_3.3V 跳变的请求开机信号PWRBTN#,送到了PCH 的AT13(PWRBTN#)脚。
10、PCH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_SLP_S4#、S_SLP_S3#。其中
(从AW15(GPD4/SLP_S3_N)脚发出SLP_S3#信号;
从BD15(GPD5/SLP_S4_N)脚发出SLP_S4#信号;)
SLP_S4#送给SIO芯片U33的74(SUSC#/GP53)脚,同时SLP_S4#直接去开启内存等电压, SLP_S3#送给SIO芯片U33的68(SUSB#)脚,表示允许开机。
10、SIO芯片U33从73(PSON#)脚发出持续低电平PS_ON#信号,送到ATX_PWR插头的PS_ON脚,拉低绿线开机。
11、ATX_PWR输出:+12V、-12V、+5V、+3.3V。
12、+VCC3V3给内存码片供电+VDDSPD。
①SLP_S4#控制Q126、Q151将+1V0_PCH转换+VCCST(维持供电1.0V,给SVID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给PCH 的1.05V的V4(VCCPLL)引脚供电。
②SLP_S4#送到U51、U52的4(EN)脚及Q102、Q44开启RUSB_SVCC(用于切换+5V_S5和5V给USB供电)。
③SLP_S4#经过Q98改名VPP_EN,送到U3(uP1727PDDA)的5(EN)脚,开启U3工作,输出+VPP_2V5内存供电(H110芯片组主板使用DDR4内存,多了一个+VPP_2V5,优先于内存主供电)。
④SLP_S4#经过Q133改名DDR_EN,送到U49(NCP1589L)的7(COMP/EN)脚,开启U49工作,驱动Q59Q61Q62输出+VCC_DDR内存主供电1.2V。
+VCC_DDR内存主供电产生后,为CPU 的VDDQ 引脚和内存的VDD 引脚供电。
+VCC_DDR内存主供电产生后,送到U50的1(VIN)脚,从4(VOUT)出+VTT_DDR(经稳压器产生的内存负载供电0.675V),给内存条的VTT引脚供电。
U49(NCP1589L)从第10(PGOOD)脚输出DDR_PG信号。
13、产生1.05V 的VCCIO
SLP_S3#导通 Q134去控制Q158产生VCCIO_EN,去开启U9(NCP3135)工作,输出CPU 的1.05V 的供电+VCCIO,供给CPU的M9(EDP_RCOMP)引脚。
14、1.05V 桥核心供电正常后,控制产生VCCSA电压+VCCSA,并产生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但一般不会产生CPU供电,VBOOT=0V。
①DDR_PG导通Q32,VCCIO_PGD导通Q49,Q32Q49导通后拉低Q155的G极使N型MOS管的D极VCCSA_EN为高电平;
②VCCSA_EN去开启U58(NCP5230),驱动Q83 Q84输出+VCCSA;
③+VCCSA给CPU的VCCSA引脚供电(VCCSA 是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和显卡模块使用的电压)。
④SLP_S3#导通Q134去控制Q136产生VR_EN,送到CPU电源管理芯片U53(NCP81203)的2(EN)脚,去开启U53工作,但此时不会产生CPU供电,VBOOT=0V。
15、CPU电源管理芯片U53(NCP81203)的6(VRDY)脚发出VRM_PGD 信号,经Q8 U75转换发出高电平的PCH_PWROK信号,送到PCH的AW11(PCH_PWROK)脚,表示芯片已经准备好,产生CPU 供电。
16、Power CON电源从第7 脚延时发出灰线的ATX_PWROK,送给SIO芯片U33(IT8625E)的16(ATXPG/GP30)脚。
17、SIO芯片U33检测各路电压和ATX_PWROK正常后,从75(PWRGD3/CPU_PG/SDA0)脚发出PWRGD3信号,过0ohm 电阻改名PCH_SYSPWROK,送给桥的AY1(SYS_PWROK)脚。
18、桥的24MHZ晶振Y2起振,桥读取BIOS芯片U4的数据。
19、①桥发出时钟信号,送给主板各设备。
②桥从AM3(PROCPWRGD)脚发出H_PWRGD信号,送给CPU的F8(PROCPWRGD)脚。
③CPU发出SVID信号H_VIDSDIO、H_VIDSCLK、H_VIDALERT#给CPU 供电芯片U53的3(SDIO)、5(SCLK)、4(ALERT#)脚。
④CPU供电芯片U53(NCP81203)控制输出CPU核心供电+VCORE。
20、①桥的BB27(GPP_B13/PLTRST_N)发出平台复位PLTRST#给SIO芯片U33的34(LRESET#)脚,复位SIO。
②PLTRST#送到网卡芯片U39(RTL8111GN)的25(PERSTB)脚复位网卡。
PLTRST#复位U45(NPCT650LA0WX)TPM芯片、U44(X_PCA24S08AD-RH)Asset ID芯片。
③SIO芯片U33的30脚发出PCIRST#1经R932改名DEBUGRST#送到LPC_DEBUG1的3脚复位。
SIO芯片U33的31脚发出PCIRST#2经R931改名PCIERST#送到PCIE槽的A11(PWRGD)脚,复位PCI_E槽;还送到U6(ITE8893)的117(PERST#)脚复位,
21、桥从AK2(PLTRST_CPU_N)脚发出CPU 的复位信号CPURST#_R ,经R11改名CPURST#信号,送到CPU的E7(RESET_N)脚,复位CPU。
22、CPU 开始工作,通过桥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23、H110 自检过内存后,CPU 发出第二次SVID,控制产生集显供电+VCCGT。

网友A(2023-11-05):
刚修到一块,+5VSB_ATX转+3VSB_ATX用的是APL5315,无+3VSB_ATX,换了5脚芯片出来了,能触发不跑码,后摸到声卡芯片ALC221发烫,拆掉之后亮机了,现在找遍料板没有这个声卡芯片,请问能用其它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到一块,+5VSB_ATX转+3VSB_ATX用的是APL5315,无+3VSB_ATX,换了5脚芯片出来了,能触发不跑码,后摸到 ...

直接淘宝买个ALC221才十元左右

网友:
这是个高手,精通时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