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讯RX6700XT跑甜甜圈绿色屏卡死维修

楼主(2023-09-03):
故障现象:跑甜甜圈大概率2分钟绿屏卡死只能重启,重启还能正常显示,故障画面如下图

RX6700XTtserver测试显存会卡死,我搜索了很多帖子都没找到跑显存的软件,最终花了高价买了一个测试硬盘,可以测试显存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叫memt程序,运行这个程序就能显存扫点,卡B2的最好用,能显示的基本都pass测不出问题,显存可以扫点了但是测试结果是pass的,所以还是没能查出问题,经过几天的测试捏,有了一个发现,就是,Windows系统里面卡出问题会死机,Linux里跑quick测试会报错退出并不会卡死,可能是Linux里面命令行模式不需要驱动吧,所以显卡出问题后不卡死但是显卡是故障状态。所以我先进测试文件夹测试quickmfg指令,测出报错了看不懂不管,退出测试文件夹运行memt测试扫点,稍等一下,跳出一个D0,经过几次测试都是跳D0

显示D0显存报错,现在A卡的显存排列有点看不懂,只知道一个显存包括高低位,D通道只有一个显存,那个显存就包括了D0/D1。具体排序如下图

拆下D通道显存测量D0的数据线没问题,更换一颗显存

换好显存后跑甜甜圈半小时没问题

历经几天显卡终于修复了!

网友A(2023-11-27):
请问memt的程序哪里买的呢?大概多少¥。刚好有块5600xt要修,原来的程序都不带xt的好像用不了,会报错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memt的程序哪里买的呢?大概多少¥。刚好有块5600xt要修,原来的程序都不带xt的好像用不了,会报错卡住 ...

卡B2可以测出,能显示的一般测不出,就一个文件夹,放进Linux系统里面运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好的工具就是快.

网友B(2024-01-08):
感谢分享,我有一张B0B1,C0C1报错,一直不知道是哪两个,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有一张B0B1,C0C1报错,一直不知道是哪两个,现在知道了

感恩,刚刚把那两个加焊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