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基580短路维修

楼主(2023-09-03):
一个忽视的小问题,黑屏不亮机,测各项组织没有短路,上电后发现电压只到了0.95伏,下一个电压应该是显存供电,但发现没有,跑了半天线路找到了开启信号,先直接拆掉看看,发现电压还是不出来。
然后换了个芯片up9305w,开启电压还是0.8伏不出来供电,这下就有点麻了,然后用表笔无意中测到了显存上管的12伏,发现居然是0,这就有点奇葩了,一般短路的话,通过12伏外接是直接能测出来的,这个居然测不出来,并且显存的组织也是正常的。
用热成像烧机后发现,是背面的三颗大电容有一颗裂了,可能是撞的,也有可能是烧裂开了,拆掉后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出来了。

网友:
过电压的大电阻,烧出组织了,所以在8p电压那里测量不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