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s710-sa待机不正常维修

楼主(2023-09-04):
前几天接到同街邻居的笔记本,6代联想Is710-sa,故障不开机。拆开D壳,拆除电池,上电流表,待机0.057,测公共点19V正常.,待机5V正常,待机3.3为0V,其它为0。查电路图待机3V3是由pu4501输出,上电流表时这IC比其它元件要热一些,不是挂了吧!拆下来,测电路其相关对地还是0,断开电感,两边还是0,肯定是有元件短路拉低了,装回ic,来个烧机大法吧,上3V,用真感触法(手)去摸那里发热,摸到pu5401的旁边一电路发热,干掉电容,再测对地已恢复384,这是芯片RT8068AzQ输入脚,电容10u6.3V短路拉低了电压,导致3D3V_S5拉低,而导致3.3V待机为0,料板拆个相同的电容补上,再测各电压出来了,装上屏(要装屏检测电流才上得去),开机,进系统了。此机修复。此板空位空件多,鑫智造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修起来快点。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断开接点,再测前级后级,然后烧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鑫智造 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电路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 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电路图都有

论坛有的图纸都有,论坛没有的也找不到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活啊

网友:
电容短路了,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