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主板,不认内存条

楼主(2023-09-04):
200ge四条内存正常识别,使用不死机不蓝屏
换2600后13内存条不能识别。
cpu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把AMD Ryzen 5 2600取下来,重新安装上试试。
如果cpu没安装好,会影响内存通道。

网友:
可能要升级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MD Ryzen 5 2600取下来,重新安装上试试。
如果cpu没安装好,会影响内存通道。

不行,但是插满前面三根或者四根全部插上的不,都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
必须先插2槽才能点亮,有些主板就这样。

网友:
先插2槽点亮试试

网友:
如果BIOS版本低的话 会影响使用高频内存  建议升级BIOS 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