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XIC MX 77L12850F怎么刷程序

楼主(2023-09-04):
华硕FX706HM  BIOS芯片MXIC MX 77L12850F 用809F编程器认不到  应该怎么刷

网友A:
频多多,25块钱那个编程器都能刷,809刷入提示错误,

网友(2023-10-25):
看看这个帖子里是怎么刷MX77L12850F BIOS的?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A:
频多多,25块钱那个编程器都能刷,809刷入提示错误,

请问哪个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