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最最新!出厂半年 ASUS FA507R 板号DANJNMB1AB0 BIOS及电压阻值图

楼主(2023-09-04):
进水维修备份。由于BIOS芯片太新809F不能识别XMC 25RU256,使用XM25QU256B器件型号备份,顺便奉上主板阻值电压图。

网友A:
这个点位你都有牛啊 能不能给一份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你都有牛啊 能不能给一份哈哈

帮忙看一下,掉了一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C(2023-10-06):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一下,掉了一个多大的电阻

电阻没有掉,是你上错位置了,靠近电容那边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主板,问题是进水了,现在能开机,也过了内存电流一直不变化,拔掉内存就0.8,加加上内存就1.2这样,不显示也不跳变

网友D(2024-01-18):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主板,问题是进水了,现在能开机,也过了内存电流一直不变化,拔掉内存就0.8,加加上内存 ...

你好。能帮我查一下这充电IC的型号吗?上家换成别的了。我现在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帮我查一下这充电IC的型号吗?上家换成别的了。我现在不知道型号。

电脑已交付了

网友(2024-04-17):
这个图纸是要买吗   怎么得到

网友(2024-08-13):
那种编程器刷这种型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有掉,是你上错位置了,靠近电容那边

掉了一个电阻

网友(2024-09-13):
这个备份的  芯片算法一样吗?

网友E(2024-12-31):
我的 FA507R 装不起系统。不是蓝屏,就是进系统卡机。换个内存,和硬盘故障已样。是不是CPU 问题啊?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E:
我的 FA507R 装不起系统。不是蓝屏,就是进系统卡机。换个内存,和硬盘故障已样。是不是CPU 问题啊?

非常明显从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