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0不亮机软件测试报错

楼主(2023-09-04):
3090显卡不亮机用集显测试全报错,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重新测,不行丢垃圾桶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测,不行丢垃圾桶了

这个狠。

网友:
硬件测试的数据有没有

网友:
集成显卡进系统3090显示代码43 ,GPU-Z可以看到GPU型号 显示显存0M GPU时钟之内的空白

网友:
显存供电没出吧

网友:
多测试几次,如果每次都是全部报错那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2023-10-20):
3090有任何一个通道显存不良,用MATS测试都全报错。用NVMT测吧。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