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3-09-04):
版号NM-B701 拯救者Y7000 2018 I7-8750H-1050TI
原故障触发后电流0.2 ,测量1.8v不正常芯片保护状态,换桥后OK上电1A不跳变,不过内存,根据经验又换了CPU后OK电流正常
现在问题是只能用2019款的bios亮机【很奇葩,能亮但是显卡有问题,不识别显存。gpuz下显存显示0MB,,因为这款机器bios里包含有显卡信息,没有单独的显卡VBIOS,显卡配置不同19款是1050 3g的不通用】,
刷原本的或者同配置好板备份来的bios就亮不了,但是电流看起来是正常的,上电掉两次电有跳变。平台复位也有,但是机器不亮,没有开机键盘灯也打不亮,官网的bios也刷过都不行
显卡显存都换过了,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没有头绪了,不知道咋搞,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050TI显卡这款更换现存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A:
显卡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条件不满足

显卡条件都查过了都正常,没招了

网友:
你这板子好像到我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