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ZQ0 E5-471 USB 不能用 通病DA0ZQ0MB6E0

楼主(2023-09-04):
宏基acer E5-471 USB 3.0不能用 DA0ZQ0MB6E0

今天收到一台原装机

测试后,发现主板上USB 3.0 口不能用,鼠标灯也不亮。

通过排线扩展的另外2个USB 2.0口使用正常。

经测试不是驱动问题后拆机检查。

拆下主板后,短接开关开机,用万用表量了usb 3.0的供电,有5V,接上鼠标 ,鼠标能亮。 大喜,难道拆装下机就维修好了

然后主板配件全部都装好,测机,故障依旧, 拆了可以,装起来不行。

就想,肯定哪个地方短路了,开始用排除法,把链接主板上屏线 硬盘 USB 排线去除后。

发现,usb小板接上,usb 3.0 供电消失,鼠标灯不亮。  断开Usb 小板后,usb 3.0 供电马上出现,鼠标灯也亮了。

排除了Usb 小板的问题后。

接上Usb 小板,量USB 3.0接口针脚没有供电,追查到U12 ic, 只有一脚有5V, 断开Usb 小板后,这只脚的对面脚,出现5V 直达usb 3.0口。

怀疑是u12 这颗5脚IC 故障导致的问题。  因为没有芯片可换,直接把ic取掉,用铜线把5V 连上直通USB 3.0的点位上。

测机,3个USB 口都可以正常 同时使用了。

问题已解决。

望同行以后有碰到同样问题,直接秒杀。

不是同样的机器,也可以借鉴下我的维修思路。

网友:
辛苦,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