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2021H--NM-D562图纸,应该算这个论坛首发

楼主(2023-09-04):
R9000P2021H--NM-D562图纸,应该算这个论坛首发

谷歌找到的

由于可调电源带不动,用的原装电源外加功率计,按开机灯亮,没人想到是cpu断线,也没有想到cpu底下晶振的引脚断线了,查了半天,网上找图纸后又查了半天,最后实在是不应该;浪费了一天时间,本来应该秒杀的机器!!!!

这个图纸没时序,可以参考论坛的LA-K454P图纸(懒的话,看完截图)

网友:
上面的Cezanne(cpu参考时序太模糊了,下面补充pdf的)

网友:
apu_pwrok/apu_pcie_rst#_r/apu_rst#这几个,怎么是低-高-低.....-高-低,开始低最后也是低,怎么测得到呢

网友A:
修到过一个不触发 测到晶振有一个脚无穷大 报价重植CPU 可惜客户不干抬走了

网友:
这个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个不触发 测到晶振有一个脚无穷大 报价重植CPU 可惜客户不干抬走了

应该是通病,我这个也是无穷大;
我都已经修了一下午了,刚找到问题他说不修了,我都已经上bga了,下来上电亮机,收钱,反悔慢了

网友(点评):
你加焊的黑胶CPU???什么温度曲线哥们?

网友:
楼主好人,必须点赞!

网友:
这么新的笔记本?

网友:
无私分享的人 一定很幸福

网友C:
nm-D562  图纸点位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82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这个是首发   感谢分享  通病遇见就捡钱了

网友:
知道是通病就好了,下次来了希望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nm-D562  图纸点位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82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ok,失误了,论坛搜索好像有时候搜索不到;找了好就没找到才到谷歌找的

网友:
都是老手,会看电路图融会贯通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辛苦了

网友:
这个是CPU
芯片设计问题,把晶振脚放在最外面,容易空焊,我修过一台,重置CPU就OK

网友D:
就这个脚空焊阻值无穷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病,我这个也是无穷大;
我都已经修了一下午了,刚找到问题他说不修了,我都已经上bga了,下来 ...

估计就是通病了,我手上修到这台也是,待机正常,EC待机条件正常,按开机灯亮,除了35V一个电压没出来,刷了B还是一样,刚刚看到这帖子,也测了下YC1,也是一端无穷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个不触发 测到晶振有一个脚无穷大 报价重植CPU 可惜客户不干抬走了

你加焊的黑胶CPU???什么温度曲线哥们?

网友G:
楼主这图纸是哪个网站免费下载的?谷歌是浏览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加焊的黑胶CPU???什么温度曲线哥们?

报价重植喔,不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图纸是哪个网站免费下载的?谷歌是浏览器吧?

youtub,上面别人发视频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重植喔,不是加焊

有钎的,不用担心,基本不会爆,我黑胶的有仟就爆过一台,无铅的不包好,直接爆
直接195的温度,这个大概在130-150就直接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加焊的黑胶CPU???什么温度曲线哥们?

有钎的,不用担心,基本不会爆,我黑胶的有仟就爆过一台,无铅的不包好,直接爆
直接195的温度,这个大概在130-150就直接融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估计就是通病了,我手上修到这台也是,待机正常,EC待机条件正常,按开机灯亮,除了35V一个电压没出来, ...

我这个也是YC1 有一个脚无穷大 必须重值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也是YC1 有一个脚无穷大 必须重值CPU么?

我这台还在保,我丢售后了

网友:
狠狠的感谢楼主!

网友(2023-10-23):
感谢分享,已加分表示。我来下个图纸。连续两台显存供电上管短路,还不知显存有没有挂。

网友:
应该是通病,刚接一台症状一模一样,晶振一脚无穷大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脚空焊阻值无穷大

我接到同一台电脑,同一故障,可以没有bga焊台,只能退机

网友:
同样的问题 遇到的  就晶振的两个焊盘掉了   重新飞的

网友(2024-02-29):
不用重置CPU,把黑胶除掉一点,然后飞线也行,
laoshu3149
不做U 线飞CPU下面去了?
详情
huangtao83
你这个难度有点大哦,毕竟点离CPU边缘 还是有点远,你是高手
详情
聆听馨世界
厉害啊,有点技术含量
详情

网友:
不用重置CPU,把黑胶除掉一点,然后飞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重置CPU,把黑胶除掉一点,然后飞线也行,
厉害啊,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重置CPU,把黑胶除掉一点,然后飞线也行,
你这个难度有点大哦,毕竟点离CPU边缘 还是有点远,你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重置CPU,把黑胶除掉一点,然后飞线也行,
不做U 线飞CPU下面去了?

网友(2024-06-12):
多谢老板,财源广进,八面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