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请问有surface go 2的图纸吗?或是阻值图

楼主(2023-09-04):
手上有一个要放很久才能开机,但开机后亮LOGO或是到加载系统转圈那里就掉电关机,有时可以按组合键进BIOS几秒钟。然后要放很久不动才能继续这样开机。我认为是有电容失效了,但是没有图纸,并且很多芯片查不到型号,毫无头绪。充电芯片是BQ25700A,查了基本是没问题的,能充电,能产生公共点,然后待机开关3V正常。但找不到类似BQ51258A那种芯片,看来和PRO系的有不同,有一个ROHM992的芯片,有多路供电,居然有一路是2V的,好像2V的供电不多见吧?请问有修过这个有点位的吗?

网友A:
bios问题,官网有解决办法,找个u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官网有解决办法,找个u盘刷一下就好了。

哥们你是说系统问题吧?BIOS问题用U盘刷不了BIOS的啊。但是要放置很久才能进BIOS怎么解释呢?像是等电容的储电消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