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触发断线非PSON维修

楼主(2023-09-05):
SKTOCC为高电平会导致不触发,看图,简单名了,直接秒杀

网友:
老哥有点厉害

网友:
你图纸上面的版号是H110M-F的吧,你标题写H110M-K,这二个还是有点区别

网友:
你上面图纸是H110M-F的,标题写的是H110M-K的,这二个点位好像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A:
楼主戴手套维修啊

网友B:
楼主这个内存诊断卡多钱买的,是直接插在内存槽就可以跑码吗?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诊断卡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戴手套维修啊

好几箱主板,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内存诊断卡多钱买的,是直接插在内存槽就可以跑码吗?兼容性怎么样?

白色的是测试内存条件的    黑的那个才是跑码的诊断卡1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内存诊断卡多钱买的,是直接插在内存槽就可以跑码吗?兼容性怎么样?

我修板从来不用诊断卡.修笔记本也不能用.

网友:
高手啊,发这个就是吸引我们的

网友:
这个是CPU检测吧,装上CPU就应该低电平了。原先的问题是装上CPU也是高电平吗

网友:
楼主这SKTOCC是什么信号

网友:
感谢分享,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