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_LE_PLUS触发掉电

楼主(2023-09-05):
          华硕P8Z77-V_LE_PLUS触发掉电。版号P8Z77-V_LE_PLUS  REV:1.01
触发掉电,有时候能继续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只能拔电后才能继续触发。继续测量发现1.05VPCH只有0.43V不正常,后面的供电大多也没有。1.05VPCH是AS324MTR-E1控制PQ701和PQ702产生的。

测量PQ701已经正常产生P_+1.05V_1/2_REGIN。测量AS324MTR-E1条件全部正常,判断PQ702损坏,更换PQ702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遇到的最简单的故障了w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最简单的故障了ww

不算简单,难点是不知道AS324M还是MOS管损坏。靠测根本测不出来。只能靠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