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A 开机点

楼主(2023-09-05):
求希沃MT41A 开机点和19V公共点

网友:


网友:
开机点在哪儿呢?

网友:
  开机点,在31脚的。我每次都是短路它就能开机。

网友(2023-10-22):
应该是33脚才对

网友:
我买了个转接板  好像还有个上拉电压

网友(2023-12-24):
33脚是连接开关机按键的, 当PWRBTN被拉低,EC会将PWRON置低,这个PWRON是连接南桥的,给南桥发出这个信号,上电。 所以本质上,31脚人工置低,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33脚EC芯片内部定义是PANSWH。很明显是panel switch的缩写。所以33脚是开机键无疑。

网友:
这种板号称集显杀手!我交过两块8系U滴集显学费

网友(2024-02-27):
买 个开机板,便宜呀,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