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A 4G内存更换成8G内存

楼主(2023-09-05):
820-00164-A 4G内存更换成8G内存,更换好内存颗粒后(颗粒植球可以使用华为P6S的内存钢网植锡),我换上去的是:ELPIDA的8G内存颗粒,将XDP_MLB_RAMCFG2信号所连的R2051取掉,然后找一个100K的电阻将R1636补上(上拉电压)。
内存识别电阻
上查找:搜RAM Configuration;不同内存SPD信息:搜CPU DRAM SPD。
参考帖子:《
A1466 820-00165 4GB升级8GB,送ASD测试软件
》
华为
cpu
内存颗粒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