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不开机

楼主(2023-09-05):
ipad6 a1954 插卡版不开机,充电没电流,据客户说充电时候突然电量变为0%然后不开机,拆机直接加电触发电流直接定310ma不跳,最开始拆开时候图片硬盘划线部分有点黄以为是硬盘供电短路,测量发现3路供电均没有短路,没有维修思路了,有没有大佬修过同故障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经验

网友A:
可能重点还是应该在充电和USB 管理 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重点还是应该在充电和USB 管理 这里

是的 换了u2修好了 谢谢指点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A:
可能重点还是应该在充电和USB 管理 这里

是的

网友:
U2是啥。。。。。。。。。。。。。。。。

网友(点评):
USB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