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A苹果系统中键盘和触摸板用不了维修

楼主(2023-09-05):
     一块820-00164-A主板,键盘和触摸板在苹果系统中用不了(开机切换界面和进windows系统中都能正常使用)。
    测量接口J4800的第2脚TPAD_SPI_MISO_R,阻值无穷大,原来是R4850掉件了,补上电阻后故障修复。

网友A:
主板是有人修过其它问题,然后碰掉件了吗,不然怎么会出现掉件的问题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触控板进水,掉件是意外

网友:
不仔细测量还真看不出来,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有人修过其它问题,然后碰掉件了吗,不然怎么会出现掉件的问题

是进水腐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