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场效应管3742炸了

楼主(2023-09-05):
电动车充电器场效应管3742炸了,20n60坏了,坏了两个电阻,谁知道这两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充电器也才10几20来块钱

网友(2023-10-26):
我的也是炸管了,场管、300v整流管4个全烧短路烧了,一个1w对地电阻烧坏,多日以来没时间修复。建议你找下参考类似电路,你这只拍了元件一面,而反而的线路板没拍,即使是老手给你指点,谁知道是什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