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M13(V2.0) 开机掉电故障请教

楼主(2023-09-05):
主板型号: 精英 H61H2-M13(V2.0)
故障现象: 上电风扇转一下后马上掉电,不会自动重启, 可以再次启动,还是马上掉电.
               去掉CPU的4PIN供电一样掉电.
               去掉CPU后可以保持上电状态.
分析过程:
去掉CPU能保持上电状态下 测量各路电压,CPU电压没有, 复位和时钟电压也没有.
重新刷过BIOS没有效果.
因该是现要修出CPU电压, 此主板资料很少,没找到电路图点位图.
论坛大神有思路或资料望出手相助.

网友:
Bios是图形化不

网友:
这种一般是后级有短路或是欠压吧

网友:
掉电之前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哪个不正常修哪个

网友:
最好先打一下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目前位置5个回答,没一个正经的.
但是....我已经修好了.  具体发方法待出现一个靠谱回复后公布.
现在是能正常点亮了. 不过CPU第一路供电的上管巨烫,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主板不如修

网友:
现在应该没多少修主板的了

网友:
这个主板 是最老那一代H61很少见到了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个pwm芯片挺特别的,好像是cpuvtt供电,忘记那个了

网友A:
vrm fb的问题?

上管巨烫表示未完全导通,看波形,检查自举电容
长期容易烧上管,cpu

网友:
这个要看时序维修的

网友:
多半是换IO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m fb的问题?

上管巨烫表示未完全导通,看波形,检查自举电容

终于出现一个靠谱的回复.
虽然很烫,却很稳定,鲁大师跑分和温度测试都能过. 难道设计就是这样的?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波形~
看电路图上管的G级只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连接到控制IC, 看不懂哪个是自举电容.
帮忙看一下. MF1是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出现一个靠谱的回复.
虽然很烫,却很稳定,鲁大师跑分和温度测试都能过. 难道设计就是这样的?没有示波 ...

BC72换一个试试还烫不。

那之前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热风枪吹一下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sktocc到io那个电容短接成低电平?

网友:
原理上讲BC72属于自举电容,如果负载滤波电容EC15、19、20漏电,电流增大,管子温度也会不正常。

网友(2023-12-11):
请问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C:
感谢分享,谢谢!!!
百度CdAeH
请教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详情
百度CdAeH
请问解决了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谢谢!!!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谢谢!!!
请教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bios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啥的都有可能,大概率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你有一个上管很烫,估计是没有焊好,相位不对。

网友:
说说怎么修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