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新机 版号dah9hdmbad0

楼主(2023-09-05):
机器5月的新机 客户发来不开机  拆机东西主板有点进水 镊子指的地方  洗干净打值没异样 发现还是不开机

由于是新机没有图纸 只能是盲修 修的多的人都知道主板供电的布局都是差不多的 芯片的开头也可以看出大致是什么供电  剩下的小电压就要自己去查芯片型号在从别的图纸中猜出是什么供电 就比如我这个

上电发现待机只有0.4 那它肯定是属于待机所需的供电 所以0.4是不对的 芯片的另外一边可以测到3.3 那转换出来的肯定是不会高于3.3的供电 供电在cpu旁边应该可能是1.0或者1.8等等的其中一个 接下来就是查芯片的型号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可以去淘宝查丝印

就像我这样  还有一点的是一般来说只要前面的2到3位就可以了 后面的应该是生产日期或者别的什么的 我也不太清楚

这里查到一张图纸里面有二个 那我这个主板应该也有二个

发现还真有一个  为了更好的判断我们直接把这个芯片摘过去 发现可以转出1.8v 并且自动上电 另外第一次开机有点慢 上电到1a多不动要过一会下到0.4几才亮机

这个供电看其他图纸应该是1.0的vga供电  出于人道我们还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样的芯片换上

结尾我们发上整板图片方便各位同行对比元器件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昨天有一台差不多的 没有找到芯片型号 放弃了

网友:
因为缺芯片,该主板用来其他芯片堆叠,

网友:
只有技术牛的人可以盲修

网友:
楼主技术强,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技术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