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电阻烧糊了请教阻值

楼主(2023-09-05):
监控主机内置的电源坏了,型号是dps-80pb-10a。打开一看保险已烧,主电容正负短路,拆下top271eg不短路了。
查看top271eg外围,二脚相联一电阻,烧了不知阻值。
一脚上的尖峰吸吸电阻也烧了,实量20欧,应是红黑黑金,便是第三环看不清了。

下面放图,请教下各位高手这二个电阻的阻值。

手绘的top271eg附近元件:

按top271eg芯片查找的电路图,功率不一样的,电阻好像配的都不一样。

网友:
一个尖峰吸收电阻,一个电流检测电阻,那个大的电流检测电阻如果第三环是金色就是2,如果是银色就是0.2,那个尖峰吸收电阻你可以去找一下类似的电路图看看,应该不难找

网友:
尖峰吸收的那个电阻我估计三环是棕色,这样是200欧,如是灰太大,是黑太小。
另一个电阻,如下图,一个是30欧,一个是11千欧,各有不同。

网友:
找到了,尖峰吸收的那个电阻20欧,贴片那个6.6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