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认卡] 看起来都正常, 但是就是不认卡. 疑难杂症!

楼主(2023-09-05):
请教各位老师. 维修 Tesla P40 不认卡
1. 所有各相供电都正常(电压, 波形), 包括外部, 3V3等都测试了.
2. PCIE各阻值正常. G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 PCIE各耦合电容正常.
3. 晶振正常, 复位信号正常(波形确认过).
4. 开机GPU和显存会发热. 主板直接跳过. BIOS已经重新刷过了, 故障依旧. BIOS供电和连接电路正常, 开机看到有读取BIOS的波形.
5. window系统进系统后 设备管理器 看不到卡. 查看硬件信息的软件里面可以看到P40.
6. Linux中lspci可以看到,  nvidia-smi看不到,  启动日志报错 [drm:nvdrmload [nvidia_drm]] ERROR [nvidia-drm] [GPU ID 0x00000400] Failed to allocate NvKmsKapiDevice.

核心阻值正常, 而且可以读取BIOS, 显存发热, 看起来GPU已经工作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认卡呢?

请教各位老师, 还有那些排查方向呢?

网友:
查供电,或者换华硕h61就能认可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修到过

网友:
查查核心的显示电路。可能某个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