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NCE65T650场效应管能拿什么替换?

楼主(2023-09-06):
它是N沟道的MOS管,650V 11.5A。RDS=290毫欧,是否可以拿普通的10N60代换?

网友:
查N沟道的MOS管,参数超过650V 11.5A。

网友:
大电容电压不到600 就可以代换

网友A:
不建议你拿10N60来代换。耐压值和电流都比原来这个小,内阻也大,会导致发热过热的。这种管子一大把,性能比这个优越的也一大把。国产的,台湾产的,进口的都有的选择。嘉立创上面筛选一下,TO-220封装的,N沟道,筛选电流大的。例如你这个11.5A,你查大于12A或者1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拿10N60来代换。耐压值和电流都比原来这个小,内阻也大,会导致发热过热的。这种管子一大把,性能 ...

感谢建议,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手里没有现货反正都是要买的,买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原型号

网友C(2023-10-08):
电流不比原来的小,导通电阻不比原来的大,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里没有现货反正都是要买的,买一样的就好了,

对的,已采纳。

网友:
对的,已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比原来的小,导通电阻不比原来的大,就没问题

收到,感谢回复。

网友:
20N60也很常见,但是要买到正品

网友:
看什么电路上用、12的用10或11A的代

网友:
管它37 21,装上看发热不

网友:
耐压值和电流都比原来大,基本就可以。。。。。。。

网友:
只要参数不差于原管子就行。

网友(2023-11-16):
比耐压和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