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0维修小记,这弯路走的别提了(想dao了上家)!!!

楼主(2023-09-06):
型号:e490
版号:nm-b911
故障:二修,接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降频。上家维修师傅拆掉了充电部分复合管,阉割了充电电路。观察主板,维修过充电芯片bq25700a,焊盘烧毁,补焊芯片,且更换了pd芯片rts5455。

接电待机30ma
先从充电芯片周围测量:发现检流电阻异常,对应充电芯片2,3pin更换0欧姆电阻待机恢复
但是测量发现,充电电流经过复合管,过来的电压为20v,这里异常
初步判断为第一个隔离管击穿,或者是电池接口旁边隔离管击穿/不正常导通
pq102/pq103
更换两个管子,故障依旧,测量电池隔离管的G级有9v电压,s级20v,g级9v 控制pq103导通!!!
所以接电池会大电流。
测量发现充电芯片 CHRG_OK 为低电平 异常
梳理一下:
1.公共点电压不应该有20v,经过反复对比,参考e14等机型,判断20v应该是正常的(经验不足也靠蒙)
2.BATDRV#这里是控制电池管导通的实测9v多,感觉不正常!
3.分析bq芯片时序,应该是围绕CHRG_OK (acok)进行维修,根据图纸,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3.3v由待机的3.3v上拉,实际图纸,这个电压上拉电阻并未置件,分析是芯片内部进行开漏输出高电平(参考bq系列的其他芯片)。
vdda是芯片自己产生的6v的线性电压,经过分压计算,到芯片18pin应该是3.3v的电压,这里电压并未进行分压,实测为0v,测量电阻阻值正常,但未进行分压。
测量条件正常,因为进液的,所以将充电芯片周围小元件已经全部更换,最后考虑更换ec,更换ec故障依旧。
这里发现弯路了!!!
观察主板发现上家将两个二极管进行短接,查看图纸是VSYSTEM2和B+相当于公共点和电池电压短接在一起,所以电池充电管这里始终是20v,接入电池肯定是会大电流!!!拆除飞线(这线飞的无语,感觉是手机维修的0.09的银线,还可以再细一点,公共点扛得住吗?)测试,降频问题也解决了。也是充电部分导致的降频,因为上家的改电路导致走了很多弯路!!!
分析:初始故障是进液导致的充电芯片周围烧毁,电流检测精密电阻进液导致损坏,但是上家更换了充电芯片,pd芯片,将机器修开机了,但是充电问题/或者是说接电池不开机,所以将充电部分阉割了,拆掉了充电电路的复合管,将VSYSTEM2和B+相当于公共点和电池电压短接在一起,这样接适配器使用,但是这样会导致机器降频掉电等故障。
实测电压:附上实测的电压,主要是没经验,以后给自己参考顺带给大家也参考一下

再提一句:写帖子真的是可以再完整的梳理一遍自己的维修过程,分析故障的缘由,温故而知新。大家也多分享一下,让我学习学习哇。

网友:
啊,真的太详细了,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可能真是个手机师傅修的 手机的电池隔离管可以直接跟公共点短接 手机公共点4.3V这样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很详细

网友A:
维修理路条理清晰。初步判断为第一个隔离管击穿,或者是电池接口旁边隔离管击穿/不正常导通,更换两个管子,故障依旧。其实你可以先测量一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理路条理清晰。初步判断为第一个隔离管击穿,或者是电池接口旁边隔离管击穿/不正常导通,更换两个管子,故障依旧。其实你可以先测量一下的呀。

多数时候击穿可以测量出来,有时候不良测不出来,刚好有料板,直接搬过来更省事

网友:
上家估计是修手机的

网友:
维修大佬级别的 好厉害

网友:
写帖不容易,必须支持

网友:
楼主功夫扎实!

网友:
上家也是个人才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多短路修好,隔离管都是坏的,不接电池没事,接电池就大电流....

网友:
0.09的难道是为了过流自毁么

网友:
BATDRV#这里是控制电池管导通的实测9v多,感觉不正常!,   这个是正常的  , 这机器待机是不过隔离PQ102的 触发开机以后导通 , 而是芯片21脚VSYS  输出一个9-10v的电压  给待机供电 ,然后PQ103 控制集9V  P管不导通  电池隔离开, 逻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