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0pa d8双路工作站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9-06):
没玩过双路主板,从海鲜市场上掏了一个坏的,z10pa d8双路,现象是开机转一下就停。在论坛找到了这块板子的点位图,可以搞一搞。

到手之后,从华硕网站下载说明书,找开机power针脚,短接power针脚,电源没启动。但是S3能拉起3.3v,南桥的pson信号已经拉低了,但是电源pson信号还是高电平,所以是南桥pson到电源pson的信号连接有问题。照着点位图一路找,找到 一只双二极管bat54aw编号是D5,其中2脚连接南桥的pson,3脚连接到后面的电路,最终控制atx的pson。主板开机之后正常的2脚是3.3v,那么3脚是3.3v。但是测量3脚是0v,导致后面的电路控制atx的pson为高。

解决方法是拆掉D5,直接连接2脚和3脚,然后主板开机后,atx正常供电,主板灯亮。
上CPU之后,开机风扇转然后马上关机。应该是某一个供电没有出来,检查主板上的各个电感,发现两个内存的电压VPPDDR_EF和VPPDDR_CD没有,换了供电芯片之后,有一个正常出了2.5v,另外一个还是0伏,拿万用表测量发现短路,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端短路,用烧鸡大法加上热成像找到是一个贴片电容,拆掉之后不短路了,电压也出来了。装上cpu,跑码正常亮。总结起来,十年老主板的电容都很脆弱。修好自己租服务器用,用双路的人少,洋垃圾还很老,不像x99平台受欢迎。

网友:
找到原因是bmc芯片AST2400A1坏了,在bios中也可以看到。
这种服务器主板,电源atx pson不再有io控制,而是有bmc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