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复重启

楼主(2023-09-06):
   技嘉B250大板   问题:只要拔插电源线,再开机,灯亮一会儿,熄灭,又亮,又熄灭,反复几次才能正常开机,不拔插电源线就能正常启动,内存换过,电池有电,换过大功率电源,问题依旧,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出在那?谢谢指教!!!

网友:
每次都是卡在内存上(内存灯常亮)

网友:
双BIOS的话,用B代换M bios

网友:
换主板,这样一般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风扇转吗?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你的问题应该缺电压

网友:
更换内存,或者把内存插在其他的槽上试试

网友:
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