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里的大神分析一下我的显卡的花屏问题

楼主(2023-09-06):
显卡型号:Rtx 2080Ti
显卡问题:半年前开始出现,最近出现的有些频繁,平时可以正常使用,打游戏或者跑AI绘图,但是在显卡高负载或某些场景下会突然卡死花屏,如下图

在重启之后会一直花屏出现绿色短线:

设备管理器显示代码43:

但是每次过几个或十几个小时后重启绿线会消失只有代码43,然后再重启电脑显卡就又正常了

现在试着跑了Mats看看,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55.127.  Testing TU102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81317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381317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BIOE0            0            0            0
FBIOE1            0            0            0
FBIOF0            0            0            0
FBIOF1            0            0            0

Failing Bits:
B040 B041 B042 B043 B044 B045 B046 B047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81317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381317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BIOE0            0            0            0
FBIOE1            0            0            0
FBIOF0            0            0            0
FBIOF1            0            0            0

Failing Bits:
B040 B041 B042 B043 B044 B045 B046 B047

=== MEMORY ERRORS BY BIT ===
P : Partition (FBIO)
                                            READ 0 READ 1 READ ?
P BI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EXP. 1 EXP. 0 EXP. ?
- --- ----------- ------------ ------------ ------ ------ ------
B 040           0       285794            0   1562 284232      0
B 041           0       758612            0    300 758312      0
B 042           0       285794            0   1562 284232      0
B 043           0       563930            0    690 563240      0
B 044           0       285794            0   1562 284232      0
B 045           0       563930            0    690 563240      0
B 046           0       285794            0   1562 284232      0
B 047           0       563930            0    690 563240      0

=== MEMORY ERRORS BY ADDRESS ===
ADDRESS : Failing memory address, or buffer offset if starting with 'X+'
T : Type of memory error: W = write, R = read
P : Partition (FBIO)
S : Subpartition
B : Bank
E : Beat
U : PseudoChannel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PSBEU  ROW COL                                  BIT(s)
   ------- --------   ------  -------  ------- -------- ------  --- ---                                  ------
000135ecbc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e0 001c 012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135ecb8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c0 001c 012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135ecb4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a0 001c 012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135ecb0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80 001c 012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135ecac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60 001c 012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135ac9c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7e0 001c 006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500多行类似内容......
000008e73c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de0 0000 038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008e738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dc0 0000 038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008e734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da0 0000 038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008e730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d80 0000 038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000008e72c 000000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ff00ff00 WB1d60 0000 038 B040,B041,B042,B043,B044,B045,B046,B047
If you are getting failure for first MB of FB then try option -no_scan_out
Error Code = 00000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助论坛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一个显存有问题,请问显卡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如果要维修应该怎么维修呢?

网友A:
虚焊了,花钱去修,别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花钱去修,别自己折腾

嗯嗯,好的

网友:
都这么明显的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