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2060维修求助

楼主(2023-09-06):
接手一张技嘉2060显卡,用户说显卡高温估计是硅脂干枯了,自己换了硅脂还是要死机,打算让我们给他换一个好一点的硅脂,于是试机后拆开显卡更换好硅脂装机测试,温度还未到70度,显卡依然黑屏然后风扇狂转,故障依旧,于是告诉用户应该是显卡电路问题需要维修,用户同意后拆开显卡,通电检测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发现核心供电模块明显发热异常,考虑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更换12v的5个滤波电容后开机测试依然发热异常,于是用示波器检测电感波形,发现核心电压波形果然异常,输出波形宽度时宽时窄的跳动。于是翻查资料发现核心驱动Ic为AOZ5311NQ,
核心电源控制芯片为up9512r,

该显卡核心为4组供电,分别用示波器检查4个AOZ5311NQ输入端1脚波形,波形依然跳动,再检查up9512r供电12脚和33脚电压正常,基本上确定控制芯片有问题,翻查了配件发现没有同型号配件,查了资料发现up9512r和NCP81274
定义基本一致,求助不知道有没有代换过的大神,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