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通病 待解决

楼主(2023-09-06):
杂牌的15.6寸 笔记本  版号IP3_KN12A_MB v11
     开机后 电流一看就是跑码了,但跳变几次 后就掉电,然后反复几次这样,循环。有时候 能显示,显示一会也会掉电,大多是不显。
    就是键盘坏了,拿掉 就显示了,不再掉电。一接内置键盘,就掉电了。 这种键盘 集成开机键。 键盘开机键,好像不是普通直接 接到PS_ON  ,没图纸,一直也找不到键盘口的  pson信号脚,特来论坛,问下改成功的朋友。键盘比较贵,所以改个外接开关。

网友A:
按住开关,测量键盘口哪根阻值变低,那就是开关脚了,飞一个开关就可以,这机器万用表划键盘接口可以开机,没那么复杂

网友:
倒数第二脚是开机键。看你的马甲是高级工程师,入行时间也挺久的吧?没图纸就找不到开关键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万用表扫。 这种机器能扫出来 还有就是,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侧面打孔,主板飞线改开关,断掉键盘开机排线那一pin,键盘照样用

网友:
换键盘吧  不过这个键盘可不一定便宜   说不定价格都要是三位数

网友:
把排线拆了,直接镊子短接不久可以试出开机键了吗?

网友:
我也是把键盘开关线割断,从EC那里飞个开关线到机器的侧面

网友:
这键盘200多。

网友:
我都是换键盘的

网友B:
键盘开机键弄下来 去掉里面的东西 放一个开关下去 拉二根线到开关脚 在把开关键安回去

网友C:
这种本确实键盘是通病,我修过几个也是键盘坏导致不开机或开机不显或者反复掉电重启的,我都是直接用胶带把排线一粘,只保留开关就好,让客户外接键盘用了。这种国产本的键盘质量不咋地,还死贵,得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开关,测量键盘口哪根阻值变低,那就是开关脚了,飞一个开关就可以,这机器万用表划键盘接口可以开机,没那么复杂

按层主的方法找到了

网友:
我都是扣掉原来开关里面的东西,安装一个小微触开关进去,飞线接好,再把键帽扣回去,看不出来改过电路,就是开关键手感有点区别

网友D:
这两个引脚是开机脚,用透明胶把这两个引脚绝缘,飞两条线,在机子侧面改个轻触开关,就解决了! 修过很多台了。 买键盘成本高,维修就是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毛利

网友:
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引脚是开机脚,用透明胶把这两个引脚绝缘,飞两条线,在机子侧面改个轻触开关,就解决了! 修过很多台了。 买键盘成本高,维修就是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毛利

我这个是反的

网友:
测出来全是3V

网友:
这种机器,一定要给客户讲清楚,有的人把个破山寨机当宝贝一样,

网友:
刚换了键盘 200

网友E:
这破机器上月也碰到一台,改了个开关坐等收钱,结果人家就是要我买键盘换,查了一下,键盘要200多,人家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破机器上月也碰到一台,改了个开关坐等收钱,结果人家就是要我买键盘换,查了一下,键盘要200多,人家不 ...

所以啊,他估计自已去换了,这种拉圾,先报了价再搞,不搞,也得收点费用

网友:
杂牌的笔记本好多都是键盘坏了导致开不了机,我之前碰到一个都是改的开关,而且淘宝上的键盘贵的肉疼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开机键都集成到键盘上了,容易坏

网友:
这个用表跑电路还是可以跑出来的,就是觉得有点麻烦的。

网友:
找到哪个脚开机的,然后用高温胶带贴上,剩下的就是飞线了

网友:
百分之八九十是最粗的那两根,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本确实键盘是通病,我修过几个也是键盘坏导致不开机或开机不显或者反复掉电重启的,我都是直接用胶带把 ...

不止山寨本, 就边现在MSI 华硕的 游戏本也经常出事,上年的暑假的机,今年就出问题,已经手好几台了,好在还能保修,售后直接更换总成,
但另一台MSI GP76就没这么好运了,有进过液痕迹,不让保要自费,网上也没得卖,费用吓死人,

网友:
一脚2脚吧  我记得

网友:
不行就一根一根试也没得几根
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开机键弄下来 去掉里面的东西 放一个开关下去 拉二根线到开关脚 在把开关键安回去

好主意,老师傅

网友:
飞两条线,找个轻触开关改动一下,可以完美安装原来开关键上改动

网友:
3-4脚。。。  这个机器我改过。。

网友:
万用表找也好找,

网友:
杂牌笔记本主板比较麻烦!

网友:
简单快捷方法。。表笔找到开关脚。把键盘开关脚磨掉键盘不受控。改小开关键粘在壳边上不影响使用。键盘是好的装回去,键盘都不用换。

网友: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私聊我给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