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部分机器 超薄游戏本,散热器本身良好,但温度巨烫

楼主(2023-09-06):
神舟战神,部分机器 超薄游戏本,散热器本身良好,但温度巨烫。       前几天遇到一个8代I7  战神,CPU温度超高,鲁大师测有80---95度这样,
散热器都OK的,再就是桥   和桥边上的1.05V  电感 这里  电路  超级烫手   模个十几秒,就会烫起泡这样。 开机 能进系统,一会就温度高掉电了。再开 就过温保护,不触发,冷了后,就可以触发 。    这种电路 不正常 出现的高温,大神们 遇到过吧。多数是什么因素,导至。
    请懂的朋友,说道说道。感谢

网友A:
神舟。。。热死。。。谁买谁知道。
怎么才能热不死?测温要灵敏,反应要迅速。
神舟从来都是热死都不降频,也不给风扇加转。。

如果可以,请不要买热死的神舟,也不要买灌黑胶的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热死。。。谁买谁知道。
怎么才能热不死?测温要灵敏,反应要迅速。
神舟从来都是热死都不降频,也不给风扇加转。。

如果可以,请不要买热死的神舟,也不要买灌黑胶的联想!

这种是电路有问题,导致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