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KA3842维修经验

楼主(2023-09-07):
故障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目测元器件没有明显脱焊和短路现象,然后接入220伏电压,这时指示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测量220伏输入正常,直流电压320伏正常,3842启动电压12-13伏跳动,测量3842的5脚基准电压5伏没有,说明电源没有启振,于是补焊高频变压器,开关管等等,再次通电还是不行,然后接入直流电再次详细排查,发现板子稍微用点力就通电,说明还是有虚焊地方,再次补焊开关管,这时候开关管的一个引脚居然掉下去了,原来是开关管的一个引脚断了导致接触不良,这个位置很隐蔽,当时测量它居然没有发现。重新把引脚焊接出来,焊好通电正常。虽然充电器没几块钱,修一修学学经验也好。

网友A:
然后接入直流电再次详细排查????
很不详细哦,我猜我猜,这是直接给3843芯片供电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很是心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接入直流电再次详细排查????
很不详细哦,我猜我猜,这是直接给3843芯片供电吧?

绕过启动电阻接入18V直流电,也就是给3842直接接入电压

网友B:
这个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费多少合适。

充电器本身就不值钱,这是修经验。你说经验值多少钱?

网友:
自家的 就可以修修

网友:
修好又能省一笔钱了

网友:
检修顺序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操经验

网友:
有点意思,继续努力

网友:
五付基准电压应该是vcc超过16付就会出吧

网友:
触发后掉电

网友:
好厉害,我的充电器是一直亮绿灯不充电,不会搞

网友(2023-10-17):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2023-11-22):
更正一下是8脚5V基准,5脚是地

网友:
输出端用的可控硅吗

网友C:
我修了几个,都炸了,不敢搞了!技术不行!
a9133
接18v的直流电到充电器插头,再短接启动电阻,不会炸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几个,都炸了,不敢搞了!技术不行!
接18v的直流电到充电器插头,再短接启动电阻,不会炸的

网友:
充电器本身就不值钱,这是修经验。你说经验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