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5DF321A 只能擦除不能写入

楼主(2023-09-07):
使用的xtw100编程器,以前在烧写其他芯片时都正常,最近在写AT25DF321A 这个4mb芯片时,只能读取和擦除,写入后校验错误,写入时没有提示任何错误,读取时显示0字节,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编程器试试。。

是,重新买了个CH341A,只能在usb2.0口上使用,可以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