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atom z3770的山寨平板,修改bios显存后黑屏无法进bios

楼主(2023-09-07):
atom z3770的山寨平板,修改bios显存后黑屏无法进bios。haogeely 的10寸平板,好像是华强北的山寨产品。用atom z3770处理器,4G+64G,安装win8.1系统。
由于进系统只有2.89G内存可用,我就进bios修改核显内存相关的参数,第一次改到最小,可以进系统,第二次改到最大,结果直接生效后黑屏,无法进入bios了,按开机摄像头边上的指示灯能亮,usb供电有,但就是黑屏。
      1、拆开盖子拔掉电池,放电1天,没有作用
      2、用编程器和bios夹子,能备份出bios,8M的bin文件,然后擦除后重新烧录进去,也没有用
      3、网上找了dell和联想的相同平台的thinkpad8  和dell venue 11 pro,也是这个处理器,下载他们的bios,都是exe文件,尝试解压,都没有bin或rom文件。现在的bios好像不好提取,就算提取了也不一定通用。这个山寨本,主板应该是公版的,但主板上没有任何标识,也找不到相同的平板了,闲鱼淘宝都找了。
      4、还有最后一种办法,就是拔电后,等1个月,按理bios修改的配置应该存在cmos里,这个小主板上也没看到有小电池,拔电1天应该可以还原才对,但等了1天没有用还是黑屏,肉眼分辨不出主板上是否还有其他电容持续给cmos供电。所以现在没办法了,只能一直等,1个月后再来看。
       请问各位大佬是否有atom z3770的公版bios bin文件,实在找不到呀,或者还有其他更好办法没。怎么改了一下显存就黑屏了,不知道是否进了bios只是不显示,还是说bios卡住了。

网友A(2023-11-25):
你是什么样的主板?我有好几个这种机器的bios  版本号ds672 好像。 如果只是修改参数导致的,重新刷一下bios就可以。拔电池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主板?我有好几个这种机器的bios  版本号ds672 好像。 如果只是修改参数导致的,重新刷一下bio ...

我的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机械革命的定制主板,之前用USB烧录器试了一下识别不了,但是烧录器连接的时候南桥芯片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