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14 Gen1 板号NM-C632 1.0 不触发

楼主(2023-09-07):
接入适配器接口的红色灯亮 ,电流0.032左右 5V 3.3V有 请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不触发
window
板号

网友:
只能慢慢查时序了,

网友:
芜昨天才拆过这台

网友:
查时许,不行就换EC

网友:
楼主,这个不触发的机器搞好了吗?哪里的问题啊?换完EC好了吗

网友(2023-12-09):
修好了没 我手头有台一模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