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A无声无麦维修

楼主(2023-09-07):
    一块820-00164-A没有声音,麦克风也不能用。通电测量接口J9500的第2脚只有2.4V(正常为3.3V),该电压由R1448上拉,R1448阻值有100K,看来电压是被拉低了。

    断开AUD_PWR_EN所连的电阻R8145后电压恢复成3.1V,看来问题找到了。

    R8145的一端为P1V5S0SW_AUDIO_EN,去往U8040,更换U8040后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