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310M-K R2.0另一个通病维修两例

楼主(2023-09-07):
故障现象    无cpu供电
解决方法   两种通病
1   先看cpu供电芯片第二脚有没有开启3.3   如果没有就直接拆条PQ5000是不行的。从旁边拆PQ5004安装到PQ5000 或者更换pq5000  论坛上有了这种方法

2  如果供电芯片第二脚有开启3.3的话   直接更换sq6     就在cpu座子下面

第一种通病论坛上有了         第二种是经过测量发现      三个主板一样的第二种通病

附上图纸

网友A:
Sq6能拆掉不装吗?

网友:
可以拆掉,拆掉之后电阻两边电压1V,都是连到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6能拆掉不装吗?

不可以     要装

网友:
人才,高手,谢谢!

网友(2023-11-22):
感谢分享,可以的楼主

网友:
拆管子修板子的太多,厂家针对性改进了。

网友:
sQ6 我拆了  安装到PQ5000就行了、  上一家 9月维修过,也是把PQ5004拆了 安装在PQ5000  ,  现在我找不到配件。我拆CPU下的 安装上 正常显示 现在测试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的

网友(2024-01-18):
pq5004拆了装SQ6就能好,前提是pq5004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