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28-N000,主板IB365MH VER:1.0断主机电源15秒后再上电触发没CPU供电

楼主(2023-09-07):
联想启天M428-N000,主板IB365MH VER:1.0断主机电源AC线15秒后再上电触发没CPU供电,风扇转,不跑码。除非CMOS电池拆下短电池座正负板放电,装回电池再插AC电源线自动触发自检重启两次后显示,只要不拔电源的AC线,怎么操作怎么开关机都正常,但只要关机后把主机电源AC线拔掉超过15秒左右再插回触发主板就不跑码,这时CPU供电就不出来,只有CMOS电池再放电又可以。没图纸,加焊过南桥故障不变。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最后还是当南桥不良了,让客户报主板了,同意了。

网友:
这什么奇葩故障都有啊,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拔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BIOS刷过了,一样故障。加焊南桥故障不变,应该是南桥CMOS电路不良了,最后给客户报价决定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了,一样故障。加焊南桥故障不变,应该是南桥CMOS电路不良了,最后给客户报价决定换主板了。

感谢回复。

网友(2023-11-02):
一样的情况,一样的主板,也是换了主板,不过多了一项,在用的时候,会自动断电,再开机又正常,刷了BIOS一样。

网友(2023-12-15):
能上9980HK吗